晶振引脚问题

楼主(2011-10-17):
(无正文)

网友A:
四脚的无源晶体,2和4脚是本身就连在一块的。一般将其接地或者悬空。但看这个说明,应该悬空就行了。

网友B:
翻译:
2脚和4脚通过外壳连接,如果其连接到地,频率可能发生漂移。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用万用测一下,看是否2脚和4脚和外外壳连接,如无连接,就让他们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