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解决LM2576电源负载不能稳压???

楼主(2011-10-17):
我用的变压器15V/35W   电感100UH(电流允许暂时不知道杂测量,买的时候说的是3A,看着线还是挺粗的)  Cin(100uF/50V) Cout(1000uF/25V)   1N5822 lm2576-12
做一个12V/2A的电源

实际测量:
50欧  11.98V
40欧 11.90V 0.27A
10欧 11.45V、1.04A
负载减小了,正常吗???

针对上面我有2个疑问:
1.是不是电感值太小了呢?
2.LM2576-12买到水货了(前面刚烧了一块,才1.04A多的电流)

由于第一次做电路其中出了很多岔子,要是有些地方描述的不对的,请前辈们指点下。
(原理图就是用的典型的LM2576-12固定输出电路)

网友A:
规格书上面不是已经有计算方法了么?还要问电感值?上图看吧

楼主:
能给我分析建议下吗??

网友B:
这个好像是电感功率要大一些不然会烧的,电感量减少后lm2576会很烫的,而且失调。

网友B:
纹波好像很大,和说明书介绍最大3A出入很大

网友A:
磁心多大?建议加大一点电感量,可以用200uH的,输入电容加大一点,用220uF/35V的,磁心用大一点,没问题的,最好加散热器,不过应该不会很烫

网友C:
首先:你的输入电压偏高,负载低的时候可能问题不大,
AC15V 整流后给IC 就有22.5V,然后你负载12V 2A 应该选择 L68
首先要降低输入电压。

网友A:
H220吧,为何是L68呢?最大输入电压选25V,电流2A
8# jjjyufan

楼主:
首先  我还真没看懂上面的图呢??(L68  H220??
2.  AC15V 整流后给IC 就有22.5V,何来此说呢????

楼主:
首先要降低输入电压???我咋感觉输入电压还有点低呢????

网友D:
测试电压的位置?

楼主:
恩查出来了  电感 H220   220 μH 671 27070 PE-53116 RL2446

网友E:
这小电感估计电流到不了3A
另外,2576效率太低了,20V-12V效率估计85%左右,要输出12/2A的话不加散热片肯定受不了。12V/1A输出时的估计也很烫。

楼主:
85%左右还低啊???后面那个贴片  不是就是散热片吗?

网友E:
效率还不叫低吗?
现在满街都是的1块*币一片的SOP8封装的DC-DC芯片普遍都可以做到20V-12V/2A 93%以上的效率了。
按85%的效率算的话,12V/2A输出的话,损耗就有4.2W了。算到2576上的功耗估计有3W多,光靠封装这点小铁片是耐不住这么大的功耗的,按这个功耗算的话,结温得到150度以上了。
按你上面的数据,10欧负载时的功耗也有2.3W,2576上的功耗估计有1.8W左右,结温也接近150度了。

网友F:
新手来报个到

网友G:
没看出来电压不稳啊!

网友A:
电感不够大!太小了,你24W的功率,就一个那么小的电感足够?线可能都不够粗

网友H:
通常这个电感值不会低,之前智能摄像球机上,用的电路感觉不错,电感390UH,电路应该是比较好搭的,但有个问题,他的输入纹路情况一定要注意一下,特别是对信号有要求的场合,在LM2576输出端需要进行滤波!
另外,注意LM2576的一个典型应用场景是输入侧的电压可以相对较高,这个在普通IC芯片中,即要提供足够的功率,又要满足输入侧电压相对较高的应用场景,LM2576还是相对合适的!尽管从数据上看来,他的转换效率确实比市场上的SOC-8的DC-DC芯片转换效率要低!

网友A:
我说的是体积
19# omi_liang

网友I:
估计磁芯饱和了,换个截面积大的磁芯。

网友J:
-->LZ的数据基本正常。

楼主:
额  电感体积还小啊??我看淘宝上的适配器开关电源(12V/2A)的这个电源体积也很小啊,而且价钱也不高..........关键是电感不好买。跑了好几家,就买到这个电阻...........自己做吧,又没材料....纠结

楼主:
回24L:

数据基本正常,电流估计无法继续提高了吧??现在手上只有这么一个芯片了,刚被烧了一个(我要2A额定电流)

网友A:
帅哥,你要看人家频率啊,你那个频率那么低,电感肯定大啊,起码要200uH,人家500KHz的,才几uH,你怎么和人家比啊,这个电感还难找?买一个大点的磁芯,自己用线绕,还不简单。。
25# prodigals

楼主:
你们一说 磁心  我倒是想起了   那个喇叭磁心可以不啊??
是不是还要加个散热片啊

楼主:
还有输入电容那块,我看有些资料上写的是470~1000uF(但有些地方又是典型值100uF,这个地方很迷糊)

楼主:
回27楼:
不是吧??都是50H Z啊。。。。。。。

网友K:
电感换成磁环电感,220UH的,线径0.5mm的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能上个具体图片吗??我手上没材料,不好买

网友A:
说的是开关频率,好么?50Hz?你以为是工频变压器啊?
30# prodigals

网友L(2015-01-13):
加大电感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