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库函数实现GPIO输出取反操作?

楼主(2011-10-17):
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GPIO_WriteBit()函数可以实现取反操作。
我这样弄的,觉得不好
char Set0;
Set0=~Set0;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8,Set0);
这样能实现取反,可是最后一个参数的参数类型被改掉了,应该不好。所以,想找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A:
C++ IO口翻转:

GPIO_LED_1<<IO_TOGGLE;

网友B:
异或 BIT(n)

楼主:
是不是有其他网站链接的帖子就发不了啊。。。。。。

楼主:
俺用了个类型转换,警告没有了。。。

网友C(2013-08-17):
可以吧
先定义  #define LED0 PAout(2)// PA2

在用到的地方 LED0=!LED0;

网友D:
用与或操作,或者其他

网友E:
先定义个变量赋初值 i = 0;
然后 i = ~i;
最后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8,bit(i));

网友F:
库函数里面有reverse这个函数,直接调用就是了

网友G:
GPIO_WriteReverse(GPIO_TypeDef* GPIOx, GPIO_Pin_TypeDef PortPins);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先定义个变量赋初值 i = 0;
然后 i = ~i;
最后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8,bit(i)); ...

这种方式也是可以,不过你那个函数多了个括号:lol

网友H:
重新定义一下端口设置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也是可以,不过你那个函数多了个括号

没有把 bit(i) 就是:  如果i 不为0  则  结果为 1,反之  结果为 0

网友I:
  1.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3,
  2.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