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NUC120学习之入门

楼主(2011-10-17):
菜农助学板NUC120REN3A入门

  说明:国庆回来很高兴的收到了菜农的助学板,拿到板后利用课余时间开始了我的M0学习。刚开始自己弄,着实花了我不少精力,可能是本人太菜,看论坛里的牛人一阵功夫就开始上路了。以下是我个人学习的一些过程。为了节约时间,**中可能有一些文字和图片不是原创,还望原创者海涵,但本文实属个人学习的总结,希望能帮上还在迷茫中的初学者。
一.软件安装
1.软件包括
KeiluVision4    (代码编写工具)NuMicro+Keil+uVision+IDE+driver+(Build+4125)+V1.03   (驱动)

NuMicro_ISP_Programming_Tool     (代码烧写工具)
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1.05.5008   (离线烧代码工具)
NUC100SeriesBSP      (文件包)

如果进去不了,那你就得先注册一个账号了。

软件的安装应该不是难点,菜农的论坛里资源都很丰富。

可能keil4的**有点复杂,步骤如下:

1、安装及注册

双击exe文件后就进入安装keil4安装界面,一步步安装好keil4后打开keil4软件点击file再点licence management 复制其CID号,打开压缩包内的KEIL_Lic.exeCID粘贴到相应位置,Target选择arm,然后点击generate获得licence号 再复制到licence management界面的LIC框中,点击add lic就完成了注册。

二.新建工程

1.创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MyProject ,再打开这个文件夹在里面新建Obj List 两个文件夹,然后将下过来的NUC100SeriesBSP 解压并把文件夹放在MyProject文件夹了

MyProject是工程文件夹,Obj文件夹是用来放编译代码后生成的文件的,List也是但是不同的文件在下面会提到。NUC100SeriesBSP

文件里有写程序所需的头文件等,它可以放在其它文件夹了,但是对于初学者在建工程时很容易弄错路径,所以暂且先放在工程目录下。

2.打开“Keil uVision4”,在“uVision4”的IDE菜单中选择“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创建一个新工程,在“Create New Project”选择存储目录到MyProject文件夹下,工程名叫“M0_Project”;
3.接着在“Select a CPU Data Base File”菜单中选择“NuMicro Cortex M0 Database”点击“OK”,选择“Nuvoton”下面的“NUC120RE3AN”点击“OK”后选择复制启动代码即创建一个空工程;
4.双击“Target 1”改名为“M0_Project”,双击“Source Group 1”改名为“CMSIS Files”,再右击M0_Project选择Add Group添加两个新文件夹分别命名为“Source Files”和“Library Files”。
5.右击项目窗口中的“CMSIS Files”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CMSIS Files'”将以下三个文件加入到工程:“core_cm0.c”、“system_NUC1xx.h”。
注:core_cm0.c\NUC100SeriesBSP\CMSIS\CM0\CoreSupport
system_NUC1xx.\NUC100SeriesBSP\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NUC1xx

6.右击项目窗口中的“Library Files”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Library Files'”将以下两个个文件加入到工程:“DrvSYS.c”、“DrvGPIO.c”;
这两个文件在\NUC100SeriesBSP\NuvotonPlatform_Keil\Src\Driver下。
添加后的为:
7.在“uVision4”的IDE菜单中选择“File->New”后选择“File->Save”把新建立的文件保存到MyProject里,文件名为“M0_Project.c”,右击项目窗口中的“Source Files”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Source Files'”并在“M0_Project.c”中填入下面内容: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main (void)
{

DrvGPIO_ClrBit(E_GPA, 2); //  LED1点亮

    while(1);
}
这个程序再简单不过,烧到开发板的现象就是LED1亮了。
二.工程的配置:

   在“uVision4”的IDE菜单中选择“Project”“Option for Target'M0_Project'”配置工程

1.Output选项卡下配置Select Folder for Objects...为文件夹Obj

并将Create Hex Files选项选中。

2.Listing选项卡下配置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s...为文件夹List

3.C/C++选项卡下配置Include Paths.\NUC100SeriesBSP\CMSIS\CM0\CoreSupport;

.\NUC100SeriesBSP\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NUC1xx

.\NUC100SeriesBSP\NuvotonPlatform_Keil\Include\Driver

.\NUC100SeriesBSP\NuvotonPlatform_Keil\Include

注:这四个目录就是添加在CMSIS FilesLibrary Files里四个文件的路径。点击Include Paths后的“...”再在弹出的界面里空白处的最右端双击,就可以看见“...”按钮,然后再选择四个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如图:

4.Debugger选项卡下选择Use NuLink Cortex Debugger 并将Run to main()打钩;

5.Utilities选项卡下选择Target Dr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工具为NuLink Cortex Debugger

6.点击“OK”确认所有配置。

7.编译

三.离线下载
到此为止,需要的烧写程序已经有,接下来就是下载了,菜农那有个写的不错的教程,我就不再重复,放在压缩包里了。

结束语:开始拿到板时无从下手,熟悉了后觉得其实建个工程也并不是那么复杂。写了一大堆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我很菜,弄了好几天才弄出来,如有需要我愿意和初学者们共同探讨遇到的问题。我的邮箱:lcxhome@126.com

网友A:
应该叫和谐好听些。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会keil c51后学m0就很容易了。

网友B:
支持一下,虽然俺不懂

网友C:
忙里偷闲,学习一下!
再支持一下!

网友D(2013-05-02):
这个,略入门了,好吧,对初学者很有好处,大叔评价很中肯

网友E:
搬个凳子来上课

网友F(2014-07-05):
支持,现在就是不明白怎么使用CMSIS,是不是大概要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