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AC芯片

楼主(2011-10-17):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求关注!:hug:

网友A:
你连串行接口还是并行接口都没说,连输出范围也没说,连单电源还是双电源还没说,内部有没有参考源更没说,你让别人怎么给你推荐?

你去ADI/TI/LT/MICROCHIP网站看看,粗略筛选一下。苛刻场合首选ADI,一般场合选其他公司。TI一般可以申请样片,它的器件比ADI同类便宜一点点。

MAXIM也可以去看看,但是小批量货源难以保证。我一般不选它。

还有一些小品牌的器件,不考虑。

网友A:
还有NS的,这个一般书上都写了。

还有,DAC有不同的结构,什么电阻串的,R-2R的,结构不一样,应用环境也不一样,你得看懂了再下手。我一般要搞好几天才能选定一个型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520900100qdr6.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自己没问清楚,sorry...
谢谢指导...:) ...我想找个比较常用的,但自己没经验,所以论坛发帖求帮助...
(补充:串并都可以,输出范围能满足0-6V,电源单双都可以,需外部基准源...)

网友B(2011-11-19):
加我QQ 93542117 讨论下。10位或12位 Throughput Rate> 2.5M的很多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