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隆重推出LM4F系列,全系提供浮点运算能力

楼主(2011-10-17):
TI, lm, AC, TE, ST

2011年9月,TI正式发布群星系列(Stellaris) MCU。采用了65nm的制程最新的ARM-Cortex M4F内核,主频可达80MHz,全系提供了浮点运算支持。

由于65nm制程的采用,LM4F在功耗、成本上都具有相当优势。TI的全新设计让LM4F的待机功耗可以低至1.6uA,全速运行功耗也可低至370uA/MHz。内置了两组12bit ADC最高采样频率可达1MSPS,以及三路模拟比较器。最多集成8路UART、4路SSI/SPI、6路I2C、2路CAN以及USB OTG,让LM4F异常强大。

LM4F提供了2路正交码盘编码器输入模块以及16路PWM输出,为电机控制提供了方便。此外片上集成的2K EEPROM,帮助客户节约外围器件成本。

Stellaris LM4F开发板

网友A:
嘻嘻,已经欣赏过了!

网友B:
好东西。很喜欢它的8串口。

网友B:
不知道哪里能申请到样片。

网友C:
好东西。很喜欢它的8串口。
引用 网友B:

8串口和2k EEPROM是比较有特点的,其它方面没什么特别。另外65nm工艺的LM4F,是不是价格会很好?

网友D:
niu a 不知道怎么获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价格应该会比较有竞争力~

网友E:
发个套件玩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价格应该会比较有竞争力~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官方价格,从1.53$起步(10k订量)。可能对应LM4F110B2QR(32k Flash, 12kB RAM,64pin LQFP),这个价格应该还不错

网友F:
套件蛮贵的

网友G:
:)申请一个开发板做一些TI CORTEX M4F 项目测试!

网友H:
Stellaris LM4F开发板国内什么时候能有啊?或团购原装开发板,原装开发板价格太贵了,就那么几个原件。

网友I:
什么情况

网友J:
撒花庆祝

网友K:
从1.53$起步(10k订量)好像是针对STM32F10x系列产品的,ST也出了M4,好像速度是这个的两倍,不知道TI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网友L:
8个串口,对于某些应用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网友C:
从1.53$起步(10k订量)好像是针对STM32F10x系列产品的,ST也出了M4,好像速度是这个的两倍,不知道TI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引用 网友K:

很正常,TI的LM4F看上去定位在中低端,所以主要跟STM32F10x系列形成竞争,ST的M4跟自己的STM32F10x系列相比 肯定要定位在更高端的应用

网友M(2011-11-25):
听着蛮复杂的 自己试一下看看

网友N:
TI 确实为难。

如果CM4主频做高了,28335,2812已经piccolo系列,全玩完。

现在先坐80M,如果哪天28系列,不行了,

那就用CM4,把主频提高

网友O:
回复 网友K:
    个人觉得,因为TI公司还有其他的芯片430、DSP等等,芯片的定位应该会有差别,不然会和自己的产品有冲突了。

网友P:
TI M3,M4电压范围太窄。

网友Q:
要是TI能将M3和M4的价格降下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