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灌电流的疑问。。。

楼主(2011-10-17):
各位大侠,有个关于运放的问题。
请看图吧
有2个问题:
举例:当运放输出低电平时,此时二极管导通,运放是输出端大致钳位在10V左右。有什么技巧可以求的此时的灌电流呢?
还有,从图上可以看出此时的运放是用作比较器,其补偿网络的改变,能否影响输出端钳位电压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re LZ:

此地未见“钳位”。至于“此时的灌电流”,就是比较器输出低时流过上面那串负载的电流。问题是具体运放的输出低电平能到多少,相应的灌电流能力如何?这些都得查相关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运放为LM358;
为什么说“钳位”,我是根据当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应该为0V左右,实际测量情况是由于二极管的导通,运放的输出变化到10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还有个问题:运放的输出低电压时电流怎么看呢?

网友B:
你的运放不发热?,你限流电阻选的不对吧,灌电流过大导致运放输出端电压升高

网友C:
3楼4楼:
不同型号运放,内部电路不同。“我是根据当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应该为0V左右”不能对所有运放所有负载都成立。
运放输出在你所叙述的情况,应该是已经处于限流状态。

网友A:
to LZ:

粗略看了一下LM358的数据手册,显然负载太重。将并联的那串东西去掉,不够再加个三极管驱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