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电平转换问题,高分

楼主(2011-10-17):
我希望做USB的电平转换,USB转TTL电平的串口输入输出,纯硬件的,也就是只需要USB接口芯片的收发器部分,但不需要其控制器部分,有这样的USB收发器芯片吗(PL2303这种USB转TTL串口器件不是我需要的,我不希望打破USB完整的物理层信号流),如果没有这种器件,这个电平转换电路该如何实现?难道用运放这样的电路?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纯硬件是什么意思,莫非想用FPGA类的器件做个USB核,一个UART核,中间编程做转换?可FPGA也要先写软件啊。即便做成了,成本也接受不了。

是不是毕业设计的题目?这两天看好多帖子关于毕业设计的,实在看不懂,傻眼了。

楼主:
呵,毕业很多年了,这就是一个USB的收发器部分(电平转换),而不需要USB控制器。USB也是一种总线,类似CAN总线或485总线或PROFIBUS DP总线的收发器,先用收发器进行电平转换,再用控制器或者CPU进行协议处理一样。PL2303这种芯片已经将USB的数据解析出来后转为串口了,只有有效数据,不是我需要的,我只需要将完整USB差分电平信号按照规范转换为TTL电平即可,有特殊用途。

楼主:
就是类似MAX232,SN75176的纯电平转换芯片,不知道是否有类似的USB电平转换芯片,或者适合的转换电路?

网友A:
USB设备不响应主机的请求,将无法被主机正确枚举。232和485仅仅实现了OSI参考模型的物理层,只要电气特性符合要求,即可通讯。USB则不然,它不仅实现了物理层,还有协议层。

你要的东西没有。总线分析仪、高端示波器就可以监视USB总线的通讯,比如1.5G以上的示波器可以监听USB2.0。

楼主:
我就是只要实现USB协议的物理层协议即可,我会将该信息采集通过其它方式发向远端,然后进行完整恢复,这样就可以完全忽略掉USB协议而进行远程通讯。

网友B:
这类电平变换的芯片很好找, 不过有问题:
你要不要分辨数据包? usb 采用NRZI编码,若遇到连续的 6个 1 要求进行位填充,即插入一个 0。
usb 有控制信号, 单独一根线上的电平变化也代表某些信息(比如有设备接入, 高低速模式) 这个要不要处理?

楼主:
USB单独一根线也会代表某些信息,这个不太理解。USB是差分信号,单独某根线电平变化应该也预示着差分信号电平变化了吧?!

网友C:
你所说的,目前没有这种芯片。usb的差分电平,是双向的,上面有很多协议,正常通信是高速数据,但在上电握手又是其它速率和定义。
   如果只是全速和低速,很多芯片有这个功能,简单的把usb原始信号转成双向的其它电平信号,但你要控制方向。

楼主:
上楼说的是,我就是想做一个USB光纤远程传输,完全忽略掉协议和速率,进行物理层光电转换和方向控制就好了,不知道老兄有没有这方面的解决办法

网友D:
这种东西别找了,没有的。

网友C:
USB光纤远程传输,不仅仅是物理电平的转换,不是那么好做,我协议都看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