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和电容有关的问题(电容模型对频率的计算)

楼主(2011-10-17):
我们知道 实际的 电容 模型可以等效为 电阻、电容和电感串联

在电源滤波时,通常我们会用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

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知道一个0.1u的电容的 相应的电感是10nh的话,那么这个电容的滤波截止频率是怎么计算的呢?

(我不是想问通常经验值是多少,只是想知道如果知道一个电容模型中相应的电容、电阻、电感都知道值的情况下,该如何计算滤波频率,谢谢了)

网友A:
re LZ:

理论上就按此等效LC串联模型算,但通常会给出厂家实测的相关曲线。

楼主:
re LZ:

理论上就按此等效LC串联模型算,但通常会给出厂家实测的相关曲线。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只是想知道下理论阶段是怎么算的 还没有到实际的阶段 呵呵

能否计算一下? 嘿嘿。。。

网友A:
to 3L:

LC串联电路的阻抗总会算吧。算出其谐振频率,则再往上其阻抗将增加便可视为截止。

楼主:
to 3L:

LC串联电路的阻抗总会算吧。算出其谐振频率,则再往上其阻抗将增加便可视为截止。
引用 网友A:

会算的,也就是说一旦电容成感性的话,就算截止了。

网友B:
5楼:
大体上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