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哪个是储能元件,求教

楼主(2011-10-17):
电阻与三极管,哪个具有储能能力呢?以我的理解,电阻应该可以储存热能的,三极管应该只有放大、饱和和截止作用,难道饱和就是储能吗?

网友A:
re LZ:

所谓储能,意指电能(即电场和磁场能)而非热能。电阻和三极管原则上都不是储能器件,三极管的放大能力是将电源能量搬个家且改变其形式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你的回答,但三极管可以看成有储能能力吗?

网友A:
to 3L

三极管不能被看成储能器件(即其无储能能力),它所输出的能量是从电源那里直接拿来的。

网友B:
电路中有电容吧,电容有储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