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问器件选择问题???

楼主(2011-10-17):
输出12V/2A    成本在12元以内   能解决吗???  给点相关建议哇 谢谢大神了

网友A:
单看输出没用,得给出输入条件。

楼主:
没输入条件,老师给项目就这么说的,额定输出12V/2A就好了

网友B:
没输入条件,成本可以是零也可以是天文数字

楼主:
所以得选择价格便宜  (是个适配器开关电源)

网友B:
AC适配器的话,成本大概是10W/$

网友C:
dcdc,2元左右,mp1484

网友D:
1482也可以

网友B:
没输入条件
1482\1484都是浮云

网友C:
1482太烫,跑不起2A的,虽然他规格书是这么写的,呵呵,自己的OTP保护了
9# andy1wang

网友E:
满足条件的IC很多,有几毛钱的,也有1元多的,有BM1430,BM1513,BM2596等,我们是BM原厂,如果想免费试样品可以联系我QQ:1035519216,电话15999552756

楼主:
我看淘宝上  电源/开关电源适配器12V2A  价格才14块  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谁能透露啊

楼主:
没输入条件

AC 220V  50-60HZ(就是直接插在插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