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抑制容性负载上电瞬间的大电流?

楼主(2011-10-17):
容性负载上电时的电流很大,有的时候会导致电源短路保护,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并且不影响正常工作是的电压电流?

网友A:
小功率的话,通常在输入串联适当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B:
对的,加适当的NTC热敏电阻

网友C:
上面方法都用过,在带感性负载,如电机方面有些问题.目前用超过最高电流就进入恒流的方法

网友D:
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限制电流。
方法有很多:
1、软启动,例如慢慢提高工作电压即如此,一般这个成本最高。
2、串固定电阻,充电时间会被拉的较长,但比串NTC省点钱
3、串NTC,这个容易受环境温度影响,而且成本也贵了不少

网友E:
电力补偿中电容器的投入是通过复合开关在电压过零是投入,电流过零时切除。

网友A:
7楼所说,只能用于400V系统。

网友F:
一般用软启动----成本较高
可以加限流电阻或NTC)---电路简单,功耗增加

网友G:
合用的方式要看具体的电流和设备对可靠性及电源上升斜率的要求。

网友H:
交流直接整流+电容滤波,串NTC最简单,但最后NTC是一直发热,温度大概80度到100度,这样才能维持低阻抗,功耗根据电流,有几瓦附近。
也有的较大功率的,串联电阻启动,启动后用继电器短路。
无论哪种方式,启动都有个延时,因此很多电器不适合关了电源马上再开启。

网友I:
我用到的是两种方法:1是加热敏电阻在做限流,2是用一个电感延长电流上升的速度 这连个都是比较可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办法很适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