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电路的设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17):
我这几天也在琢磨这么个电路,只算出了它的复频域放大倍数,再往下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楼主:
频带范围是0.5-4MHz

楼主:
前级做低通滤波,后级做高通,级联一个0.5-4MHz的,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B:
注意ad8054构成的跟随器也是一个滤波器,低通的

网友C:
搞个无源的嘛,效果比这个好多了,噪声又低.可到www.wylbq.com去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