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zhaor第二贴:PWM实验,驱动蜂鸣片

楼主(2011-10-17):
蜂鸣器不是板子上的,是用的类似贺年卡上的。
这样设置的
开机串口首先输出这样的信息:

+------------------------------------------------------------------------+
|                      PWM Driver Sample Code                            |
|                                                                        |
+------------------------------------------------------------------------+
  This sample code will use PWM0 to drive Buzzer .
  I/O configuration:
    GPA12 <--> Buzzer
  Please Select Test Item
    0 : PWM Timer Waveform Test
    1 : Exit
如果输入0,则提示:
PWM Timer Waveform Test. Waveform output(PWM0) to Buzzer
Select Test Item
1: Do (256Hz)
2: Re (287Hz)
3: Mi (322Hz)
4: Fa (341Hz)
5: Sol(2000Hz)
6: La (4000Hz)
7: Si (8000Hz)
0: Exit
假设这时如果输入2,则蜂鸣器输出287Hz的声音。蜂鸣器一端接在R12任意一侧即可,另一端接地。这个时候L6也闪烁。
程序是在例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
#include "config.h"

/*---------------------------------------------------------------------------------------------------------*/
/* Global variables */
/*---------------------------------------------------------------------------------------------------------*/
uint8_t volatile g_u8PWMCount = 1;
uint16_t g_u16Frequency; //PWM频率输出值
static uint32_t s_u32Pulse = 0;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DrvGPIO_Open( E_GPB, 14, E_IO_INPUT ); //按键端口设置为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15, E_IO_INPUT );
}

/*---------------------------------------------------------------------------------------------------------*/
/* PWM Timer Callback function */
/*---------------------------------------------------------------------------------------------------------*/
void DRVPWM_PwmIRQHandler()
{
if (s_u32Pulse == 1 * g_u16Frequency /10)
{
/*--------------------------------------------------------------------------------------*/
/* Stop PWM Timer 0 (Recommended procedure method 2) */
/* Set PWM Timer counter as 0, When interrupt request happen, disable PWM Timer */
/*--------------------------------------------------------------------------------------*/
DrvPWM_SetTimerCounter(DRVPWM_TIMER2, 0); //中断中关闭PWM。
}

if (s_u32Pulse == 1 * g_u16Frequency /10 + 1)
{
g_u8PWMCount = 0;
}
s_u32Pulse++;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 (void)
{
S_DRVPWM_TIME_DATA_T sPt;
uint8_t u8Item;
uint8_t u8Timer;
int32_t i32Loop = 1;
int32_t i32TestLoop = 1;
/************配置系统时钟***************************/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lble */
DrvSYS_Delay(5000);
/*Descriptions: USART初始化 */
UART_Configuration();
/*Descriptions: GPIO初始化 */
GPIO_Configuration();
/* Enable PWM clock */
DrvPWM_Open(); //打开PWM

/* Set PWM pins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PWM01);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PWM23);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PWM45);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PWM67);
/************配置系统时钟和解锁***************************/
UNLOCKREG();
DrvSYS_SelectHCLKSource(0);
LOCKREG();
/************关闭蜂鸣器***************************/
(DrvGPIO_ClrBit(E_GPB,10)); //关闭蜂鸣器

/************串口输出信息***************************/
printf("+------------------------------------------------------------------------+\n");
printf("| PWM Driver Sample Code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 This sample code will use PWM0 to drive Buzzer .\n");
printf(" I/O configuration:\n");
printf(" GPA12 <--> Buzzer\n");

while (i32Loop)
{
printf("\n Please Select Test Item\n");
printf(" 0 : PWM Timer Waveform Test\n");
printf(" 1 : Exit\n\n");
u8Item = getchar();
switch (u8Item)
{
case '0':
{
uint8_t u8ItemOK;
printf("\nPWM Timer Waveform Test. Waveform output(PWM0) to Buzzer\n");
i32TestLoop = 1;
printf("Select Test Item\n");
printf(" 1: Do (256Hz)\n");
printf(" 2: Re (287Hz)\n");
printf(" 3: Mi (322Hz)\n");
printf(" 4: Fa (341Hz)\n");
printf(" 5: Sol(2000Hz) \n");
printf(" 6: La (4000Hz)\n");
printf(" 7: Si (8000Hz)\n");
printf(" 0: Exit\n");
while (i32TestLoop)
{
u8ItemOK = 1;
u8Item = getchar();
switch (u8Item)
{
case '1':
g_u16Frequency = 256;
break;
case '2':
g_u16Frequency = 287;
break;
case '3':
g_u16Frequency = 322;
break;
case '4':
g_u16Frequency = 341;
break;
case '5':
g_u16Frequency = 2000;
break;
case '6':
g_u16Frequency = 4000;
break;
case '7':
g_u16Frequency = 8000;
break;
case '0':
i32TestLoop = 0;
break;
default:
u8ItemOK = 0;
break;
}

if (i32TestLoop && u8ItemOK)
{
s_u32Pulse = 0;
g_u8PWMCount = 1;

/* PWM Timer property */
sPt.u8Mode = DRVPWM_AUTO_RELOAD_MODE; /*自动重载模式*/
sPt.u32Frequency = g_u16Frequency; //PWM 频率
sPt.u8HighPulseRatio = 50; /* 高脉冲宽度时间所占周期的百分比 50 : 100 */
sPt.i32Inverter = 0; /*反向打开1或者关闭0*/
u8Timer = DRVPWM_TIMER0; /*PWM设定0、1、2、3*/

/* Select PWM engine clock */
DrvPWM_SelectClockSource(u8Timer, DRVPWM_HCLK);
/* Set PWM Timer0 Configuration */
DrvPWM_SetTimerClk(u8Timer, &sPt);

/* Enable Output for PWM Timer0 */
DrvPWM_SetTimerIO(u8Timer, 1);

/* Enable Interrupt Sources of PWM Timer0 and install call back function */
DrvPWM_EnableInt(u8Timer, 0, DRVPWM_PwmIRQHandler);

/* Enable the PWM Timer 0 */
DrvPWM_Enable(u8Timer, 1);
while (g_u8PWMCount);

/*--------------------------------------------------------------------------------------*/
/* Stop PWM Timer0 (Recommended procedure method 2) */
/* Set PWM Timer counter as 0, When interrupt request happen, disable PWM Timer */
/* Set PWM Timer counter as 0 in Call back function */
/*--------------------------------------------------------------------------------------*/

/* Disable the PWM Timer 0 */
DrvPWM_Enable(u8Timer, 0);
}
}
break;
}
case '1':
{
i32Loop = 0;
break;
}
}
}
DrvPWM_Close();
return 0;
}

文件

网友A:
问问三心网友。

楼主(2011-11-17):
实验获得成功!4KHz是最响亮的。

楼主:
这个实验成功了,就可以把这个程序作为子程序,可以作为按键提示音,串口接收成功提示音等等。
经过实验,IO口是可以直接接蜂鸣片的。
我在一些网站看到过可以直接接的。

网友A:
有时间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