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复位管脚不能为0,求教啊!

楼主(2011-10-17):
单片机上电复位管脚不能为0,这是什么原因啊?求教啊!

网友A:
楼主想表达啥意思,接地?那单片机低电平复位有效的话,就一直在复位了,咋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按下复位键的时候,单片机的端口应该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啊!
但现在我们的单片机在按下复位键的时候,不变低的!

网友A:
上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le:///F:/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815558358/Image/PV@QGHG(N%7B3G)CT3Y~RZ%60[H.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电路的附件

楼主:
6# lingyun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电路的附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单片机用的是08SDZ16

网友B:
为什么要R4?
有了R4,你的J2能接受RESET最低只有,0.11V吗?如果J2的4脚内部还有上拉,4脚最低电平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0.1V,J2的4脚内部上拉我先看看,谢谢

网友C:
估计这个脚就没配置为复位脚

网友D:
R4=0欧试下

网友A:
你这边有电阻R4的分压,RESET管脚当然不能变为零!

网友E(2012-06-15):
复位脚是不是设成输出脚了。

网友F:
单片机复位电路主要有四种类型:(1)微分型复位电路;(2)积分型复位电路;(3)比较器型复位电路;(4)看门狗型复位电路。楼主的看看你的单片机复位信号有没有连接错误,看一下究竟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就这个原理图而言输给RESET端的电压是100/(47000+100)=0.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