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和BOOST级联引起来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核心板上是一块LM2596实现了24-5V的BUCK电路,后来自己设计了一个通用的5V供电的液晶驱动板,液晶屏的背光是7个白色LED串联,于是选用了PT4103从5V升压到21V.
1,液晶屏的驱动板在用稳压电源5V供电时,一切正常,电流220mA。
2,通过连接线用核心板上的24V转换出来的5V给液晶屏供电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24V的输入电流增加了220mA左右,5V电压还正常,只是LM2596发热量变大
3,调节24V到15V过程中未见输入电流减小,可见此时LM2596的调整管充当了稳压管的作用,没有开关,成了稳压电源了...
4,核心板5V驱动别的电路到200mA没有类似问题

楼主:
具体电路如下

楼主:
这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呢??请高人帮忙解答...

楼主:
为啥没人给解答呢,感觉人品好差哦~~

网友A: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调节24V到15V输入电流应该增大,不过不同输入电压效率不同。可以分别量一下各处电流就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图中看得出,LM2596此时变成了稳压管了,失去了开关性质了

网友B:
楼主这么牛
还能“从图中看得出,LM2596此时变成了稳压管了,失去了开关性质了”?

***********************
调节24V到15V过程中未见输入电流减小,可见此时LM2596的调整管充当了稳压管的作用,没有开关,成了稳压电源了...
***************
调节24V到15V过程中未见输入电流减小那太正常了,因为这种情况只会出现输入电流变大而不是变小。

网友B:
另外你3楼的电路用了1N5428,换肖特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