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书中有关三极管的疑问

楼主(2011-10-17):
三极管,结构上是两个头对头的PN结,但为啥还会有UCE的击穿电压小于UCB的击穿电压呢,按照结构来说,应该满足UCE=0.7+UCB?

网友A:
re LZ:

三极管结构上不是简单的“两个头对头的PN结”,也不一定满足“UCE=0.7+UCB”。三极管(NPN)饱和时,Uce < Ube。

楼主:
嗯,饱和情况下是这样子的,但是最大反相击穿电压应该都是在另一极开路下测得的,此时,就是简单的两个头对头的PN结才对。

网友B:
测量集电极-发射极之间反向击穿电压时不能看成两个头对头的PN结。

网友A:
to 3L:

“此时,就是简单的两个头对头的PN结才对。”

不对,三极管的NPN(或PNP)结构是个有机整体且其工艺结构并不是那么的简单。

楼主:
但是光从模电书上看,没有办法达到楼上的理解程度!

网友B:
6楼:
那是你看得少,仅仅是模拟电路书,没有看半导体工艺方面的书。
从最早的点接触三极管,到合金管……到平面管,工艺相当复杂。

楼主:
嗯,有机会去看看,现在是模电都没看会,先把模电看会了再说,呵呵

网友A:
但是光从模电书上看,没有办法达到楼上的理解程度!
引用 楼主:

这正常....

模拟电子书的基础是器件的等效模型。至于模型下面进一步的基础是什么已超出其范围,需通过器件材料和工艺乃至更基础的理论来解释。

楼主:
谢谢HWM和MAYCHANG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