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关于PCB直板的规范问题

楼主(2011-10-17):
(无正文)

楼主:
请告知

1# cxzlxl

网友A:
问题:1.制作PCB,对于2.54mm间距的排线孔之间是不是严格不能再走线从中穿过?
回答:密度足够大的画,也可以走,但是尽量不要走;
问题:2.PCB双面都覆铜,其中,元器件面大面积覆铜时,应该设置覆铜层和元件之间的间距至少不能小于多少?
回答:不同的网络安全间距不一样,根据你排的什么样的板子,板子的EMC性能的要求,一般设置在10mil左右!

网友B:
2.54mm中间,可以走,但尽量不走,实在没法也可以走,影响不是很大
普通和器件的距离,10mil 略小,如果你线宽10mil 线间距10mil 铺铜设置最好25mil

网友C(2011-11-18):
建议30mil以上覆铜距离。走线的话,2.54mm=100mil,按照你布线规则的设置,可以选择是否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