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多年未上21IC...搞射频去了呵呵~~最近帮朋友做些小项目...又重回STM32的怀抱了...

仍然是N年前的STM32F103...
假设其中一个USART的RXD引脚,该引脚还应该可以作为外中断输入

该PIN应该有如下三种功能:
1)USART的RXD输入
2)外部下降沿触发输入
3)普通GPIO
于是..我将该PIN同时配置为1)2)功能,然后在这根线上对方传过来一个Byte,此时我需要正确得让USART收到这个Byte,同时这个Byte在起始位必定有一个下降沿,那么外中断应该也被正常触发了,另外在整个过程中无论何时我去读GPIO输入值都应该能读到当前GPIO上的电平状态。

请问上面的假设能否成立?又是为什么?

网友A:
根据 DATASHEET 的 “I/O端口位的基本结构”来看, 上面的假设是正确的。
不过我没有实测,楼主要用这个功能,可以实测一下, 关注结果。

网友B:
可以。这是线或原理。

网友C(2011-11-23):
楼主实测过吗?

网友D:
2)外部下降沿触发输入 这个功能我还是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