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感想:STM32F4真是个好东西呀。兼提个问

楼主(2011-10-18):
研讨会很热烈,我举了N次手,硬是没轮到发言机会。
提个问题:
对于利用FLASH存储数据,又或者使用IAP机制,这些会改写FLASH的场合。
由于ART缓冲加速器的存在,读回来的FLASH数据可能是改写前的内容。

F4是否有硬件机制来强制刷新ART缓存?或者这个问题需要软件来解决?

网友A:
LS ,就是不给你机会,你是想要奖品还是想要提问?:lol

楼主:
当然是要提问,呵呵

;P奖品也想要

网友B:
ART加速器可以被关闭,至少可以通过关闭ART加速。

另一方面讲,写进Flash的内容通常不会被ART缓存,似乎不存在LZ的问题。

网友B:
LS ,就是不给你机会,你是想要奖品还是想要提问?:lol
引用 网友A:

深圳的朋友真是给力,我们带去上百公斤的资料全部发光,好像有些来晚的朋友还有没拿到资料的。

楼主:
ART加速器可以被关闭,至少可以通过关闭ART加速。

另一方面讲,写进Flash的内容通常不会被ART缓存,似乎不存在LZ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比如:
==>先读某地址内容,为0x55
==>改写为0xaa,此时FLASH已经更新为0xaa,但是ART缓冲中仍为0x55。
==>再想读这个数据,作为校验,会得到0x55,校验通不过。

软件上是有办法的,比如:
volatile uint32_t *p;
p=(uint32_t *)0x08001000;
for(int i=0;i<(ART_DBus_BufferSize/4);i++)
{
  uint32_t a;
  a=*p;
  p++;
}
这样应该能保证D-BUS的ART缓冲全部被刷为0x08001000的区域内容,对于区域外的内容,就不存在缓冲不一致的问题了。

网友C:
楼上确实提到一个特例。但是这样的办法也有点太麻烦。
x86 有高速缓存“冲刷”的办法取消所有高速缓存的内容。
ART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还是关闭一下 ART 再打开?

网友D:
确实需要确认一下:关闭一下 ART 再打开,ART里的内容就被清空了吗?

网友E:
大伙都是冲着奖品去的

网友A:
ART是不是因该缓存的是指令而不是数据,就是说取FLASH的指令是被缓存了,指令的执行结果->读数据最终还是会到FLASH去读实际的数值呢?

楼主:
数据D-BUS也有ART缓冲的,这正是STM32F4的强大之处:victory:

黄山归来不看山,ST研讨会归来,就不想看其他家CM4器件的手册了;P

网友F:
资料也这么抢手

网友G:
STM32F4的确是个好东西

网友B:
LZ稍等一等,等俺忙完这阵子,再回头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H:
研讨会人气很旺啊

网友I:
不知道arm指令集里的数据/代码隔离类指令管用不

网友J:
好像只要去了,就发资料和一个4gu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K:
今天趁着研讨会问了,ART 是根据分支跳转缓存指令,不缓存数据。数据有另外的缓存……

不过就是不知道 IAP  的时候是不是把 FLASH 里的“数据”当作“指令”了……

网友L:
等我逛了几圈发现有优盘发的时候,已经米有了,杯具!

网友B:
今天趁着研讨会问了,ART 是根据分支跳转缓存指令,不缓存数据。数据有另外的缓存……

不过就是不知道 IAP  的时候是不是把 FLASH 里的“数据”当作“指令”了…… ...
引用 网友K:

只有执行到跳转指令时才会使用跳转缓存,只有指令中出现立即数据时才会使用数据缓存。所以IAP时不会把数据当作指令的。

网友K:
只有执行到跳转指令时才会使用跳转缓存,只有指令中出现立即数据时才会使用数据缓存。所以IAP时不会把数据当作指令的。
引用 网友B:

嗯,我对 IAP 的理解是把程序区的 Flash 当作普通的闪存,把程序代码当作数据往里面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ART 也就不会有干扰喽~ ;P

网友K:
OT  一下,请问香主在研讨会上演讲了么?是哪个帅哥?嘿嘿

网友B:
当然没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