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静态铜皮没有填充

楼主(2011-10-18):
在放置铜皮时,选择static solid,画出来的只有边框没有填充。

网友A:
红线圈出的,比例拉大,你就看到填充了

楼主: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我用虚拟机安装的16.3就没问题,而公司安装的和自己电脑安装的16.5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