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容

楼主(2011-10-18):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应该选多大,选大了或小了,各会产生什么影响,怎样选择合适的值。为什么开关电源尽量不能空载,最小应该接多大的负载?空载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应该选多大”
与你的开关电源电路拓扑有关,与输出电流有关,与工作频率有关……变数太多,无法回答。
“怎样选择合适的值”
同上。
“为什么开关电源尽量不能空载,最小应该接多大的负载?”
与你的开关电源电路拓扑有关,某些电路不允许空载,某些允许。

网友B:
建议先系统的看看书

网友C:
首先要确定输出的技术指标。然后看电容的额定电流及ESR等参数,电容选择并不是只有电容值一个关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