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驱动88w8686

楼主(2011-10-18):
近来在调试STM32F10x驱动88w8686,已经可以用spi成功读写寄存器,可以正确读出ID是0x000B,现在正在调试FirmWare的下载,卡在第一步,helper的下载。

现在问题是:
根据datasheet所说,设备boot up之后,会写入一个下载地址到Cmd-Write-Base-Reg(0x14),我调试发现,设备boot up之后,该寄存器一直是0xC0000000,是复位后的状态,设备并没有写入下载地址进去,所以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是这个0xC0000000就是所谓的下载地址。

谢谢!!!

楼主:
已经可以成功下载固件,pad4返回0x88888888,正在尝试与固件通信。

楼主:
已经可以与固件通信了,可以设置MAC地址,正在尝试搜索AP

网友A:
请问设备ID寄存器地址是多少?怎么都查不到呢

网友B(2012-01-02):
请问谁有88W8686开发的详细资料,发给我一份778012950@qq.com。我怎么只能从Marvell上下到它的一个简单介绍。谢谢!

网友C:
〓◆ WIFI技术相关专辑 26册 81.3M ◆〓

网友D(2012-12-12):
兄弟,现在做得怎么样了,能不能透露一下?

网友E(2013-07-31):
我的能读到ID:0x0b,但下载固件的时候(第二个image)时,总是下载一半时失败。主要读取SPI的时候出错,提示SPI模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