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16,半桥PWM的死区延时,用不了呢?

楼主(2011-10-18):
PIC16F716,半桥PWM的死区延时,用不了呢?
现在半桥PWM输出正常,就是现在死区延时实现不了。
pwm频率是20KHz
设置了PWM1CON寄存器=0x04,准备1us,但是没有反应,死区延时没有。
这个PWM1CON寄存器使用还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网友A:
死区时间要开的吧?

楼主:
要开,不然开关损耗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晕死,我是说,你需要适当的配置,让死区生效才能有死区时间的效果

网友B:
LZ在给老谢上课了。

楼主:
不知道如何设置,还请指教:handshake

楼主:
要设置那几个寄存器才能让死区生效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有没有看数据手册啊?仔细看看CCP1CON的设置

楼主:
这个我程序里的设置

楼主:
有问题吗?请帮忙看看

楼主:
好几天了,就卡在死区控制时间这里了。:(

网友A:
照这样的设置应该是对的,你变一下PWM1CON的死区值试试?我这边没有这个芯片,也测试不了。

楼主:
PWM1CON值用过0x04,0x0f,0x7f都试过,还是不行。在MLPAB IDE里,SIM模拟仿真,看波形,是没有的。实际测试也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