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单片机的实时性

楼主(2011-10-18):
单片机程序既要不停的查询按键,又要动态刷新显示。
怎么才能做到实时?

楼主:
补充一点,我的单片机用于数据采集监控

网友A:
处理器要并行处理必然要分时咯

楼主:
怎么进行分时?
是不是查询按键在一定时间(可设定)内没有按键强行退出去刷新数据?

网友B:
查询按键时别停留 将结果用累计变量保存好  查完就走…………   显示就利用人眼的错觉 每隔那么10~20ms去刷一次就ok啦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网友D:
用实时系统啊

网友E:
这个实时是相对来说的。。。真想实时的话就一个MCU处理按键,一个MCU刷屏。。。哇嘎嘎
开个玩笑,当然是要按键能用中断解决就用中断,不能用中断就每隔100ms或再低一些的时间查询咯,显示的刷屏就没什么太高要求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了

网友F:
就是把你整个系统的任务时间分配好,在固定时间只做固定的事情,但是每件事情都分得很精细。前后台思想,如果有条件可以参考时间触发嵌入式设计这本书的内容。

网友G:
其实你可以定时中断来刷新显示缓冲区,主程序里面来采集按键值和更新需要显示的数据.

楼主:
显示缓冲区是AD采样的数据,AD用的是中断。这个数据在中断中刷新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我对系统进行参数设置的时候不需要动态刷新显示。
在参数设置完毕后,希望没有按键的时候动态刷新显示

网友H:
10MS中将所有的任务都查询一遍,当然有些任务可能只需要20或50处理一次,还有些可能需要1或5处理一次。
简单点确保你的MCU时时在做正事,而不是经常或有时在做软件延时,配合中断,这样的话实时一般是有保障的

网友F:
既然是实时数据采集,那键盘和显示就不用扫描了,硬件完成就成了!

网友I:
由于数码管的特殊性,刷新时间间隔要短一点,键盘间隔可以长一点,总之就是,这些东西你没必要一直去处理,定时做就可以了,所以实现这一点,你可以用定时器,如果系统很大的话,建议引入操作系统

网友J:
划分时间片,比如用定时器产生1ms定时。分时多任务。

网友K:
如果MCU做的事比较多的话,可以用专门的按键显示芯片,MCU只管读写就行。。。

网友L: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37577-1-1.html

网友M:
总体系统来看,把问题分析好,思路上,理论上,都说得过去。
按键扫描,可以每10ms扫一次,扫到一个键和处理一个键,所用的时间一般不超过几百us。
动态显示,也可以每10ms刷新一次。
至于什么时候不想动态显示,完全可以用一个变量或标记位来控制。。。

从分析来看,AD采样占用一个定时器,产生10ms可以占用一个定时器,理论上没难度。

网友N:
采用下面编程结构就行了
main:
      mov      a,t_125us
      sub      a,40
      snz      c                              ;到了5mS吗
     jmp      main                          ;没到,则跳到main
main1:
     clr       t_125us                      ;到了,则清t_125us变量
     snz    halt_b                          ;halt_b 等于1则进入睡眠状态
     jmp    $+2                             ;为0则正常执行指令
     jmp    sleep_man                   ;睡眠管理
     clr      wdt                             ;喂狗
     call     key_scan_man              ;按键扫描管理
     call     open_inspection_man    ;开门行程开关检测管理
     call     time_man                     ;时间管理
     call     baojing_man                 ;报警输出管理
     call     sleep_test
     jmp    main

网友M:
回复 网友N:

你每次回帖都要提一下这个结构啊,虽然你现在用完美的目光盯着它,等你思想升华时,这个ID也许不用了吧。

网友N:
是这样的,主周期假如是4ms的话,则1秒共有250个4ms.
    要是产品有4位数码管要显示的话,那么每个数码管的显示时间为62.5次(注:每个主周期只显示1位数码管),即频率为62.5HZ/秒,是不会产生闪烁的,实时性非常好.要是8位数码管的话,则主周期要变为2ms.或者采用专用IC,如TM1628等
    主周期还是4ms的话,则当连续按键按下5次的话,则判为按键有效.
    .
    .
    .
    要注的是,子程序是不能有delay的,要通过定时器来处理。
    其实,这样的编程结构我是从一本书学的,很详细介绍的,能快速提高编程进度.
    这样的编程结构实时性非常好.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高人光临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