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数器74LS293

楼主(2011-10-18):
我是用计数器74LS293(74LS293是一个2-8-16异步计数器)构成10进制计数器,如图1.jpg和1.jpg所示.
问题: 1.图中74LS293的连接有没有什么错误?
        2.如果图中连接正确,图中为什么还会有10~15的数出来? 因为10进制计数器是不会出现10~15的,是不是?
        3.顺便问一下,如果是16进制的数,怎么用数码管显示10,11,12,13,14,15,16出来?用两个数码管?怎么连接?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1、不要使用LS系列芯片,改用HC或HCT系列芯片。
2、要十进制计数,使用74HC390双十进制计数器,省事又方便。

网友B:
to LZ:

数码显示部分和74LS293的连接显然错误(高低位方向反了),这里显示的A其实是0101(5)。

另外,单个数码管显示大于9的数时可采用大小字母混用的方法,如A、b、C、d、E、F等(注意6的处理)。

楼主:
to LZ:

数码显示部分和74LS293的连接显然错误(高低位方向反了),这里显示的A其实是0101(5)。

另外,单个数码管显示大于9的数时可采用大小字母混用的方法,如A、b、C、d、E、F等(注意6的处理)。 ...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
HWM, 你好! 我已经把数码显示部分和74LS293的连接纠正过来了,受教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他显示的顺序不是0123456789,而是032547698,1不显示,这是怎么回事?
另外,你说的采用大小写字母混用的方法又是怎么一种方**先谢了!

网友B:
to 4L:

图上看不出为何会如此计数,不妨可以观察一下各信号线的状态(如X1,X2,X3,X4)。

A、b、C、d、E、F是数码管显示字模,这里的显示模块已含此功能。如果自己去设计此模块的话,则需考虑相应的字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