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要用电感线圈?

楼主(2011-10-18):
请问,都有哪些情况下需要用电感线圈呢?见到很多高频电路用到线圈,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

网友A:
问题太宽泛,没法回答。要说明所有情况,足够好几本书的篇幅。楼主最好是复习一下“电路基础”课程。

不仅高频电路,很低频率例如工业频率的电路也有用电感的。

网友B:
to LZ:

高频电路中,电感多用于谐振(振荡器和谐振放大器)、匹配(阻抗匹配和滤波)、耦合(电隔离)和扼流(阻挡高频)等。

而在其他地方,只要涉及到感抗的,都可能用到电感。此外,变压器其实也是电感的某种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还有些是初级的输出端与次级的输入端的串联的三脚的电感,这又是什么用法呢?什么作用呢?

网友B:
to 3L:

那可能是自耦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自耦变压器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网友C:
自耦变压器工作原理及应用。如下

此为本人整理,若有错误,敬请指正。

楼主:
那既然是自耦变压器,在设计过程中,这个电感线圈的值应该怎么确定呢?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B:
to 8L:

具体设计千差万别,没有办法给出以一概全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要跟哪些因素有关呢?

网友B:
to 10L:

粗略说,至少得考虑电流、功率、耐压和损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