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请教菜农关于120的USB问题

楼主(2011-10-18):
NUC120打开USB接口后,usbd_SRAM_basc +0 收到80 06 00 01 00 00 40 00

但是发送IT0(EP0 IN )的SRAM写东西写不进去
(寄存器操作outp32(usbd_SRAM_basc+8,DESC) )

菜农是否有相对简单的USB库可以学习,NUC120的官方库看不懂啊。

网友A:
过些时间我复习一下,忘了。

准备在hotisp内嵌入HID调试,这样新唐的USB例程在助学板上就很容易实现了。

网友B:
来打个酱油!

我考, 我发现前5贴回帖的都是我,人呢。

楼主:
outp32(usbd_SRAM_basc,0x12345678)

写不进去,何解?

楼主:
今天做枚举,做到收到地址 00 05 01 00 00 00 00 00 .
设置地址后发送0长度到输入端,结果输出端点再也收不到消息,电脑迅速提示 “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

如果不设置地址,直接发送0长度到输入端点,那么还会收到一个 80 06 00 01 00 00 40 00,
然后电脑还是显示 “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

真奇怪,我是那里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