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电感破了,再电路中没有发现有多大的影响

楼主(2011-10-18):
为何电感破了,再电路中没有发现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A:
未改变其电感量自然就不会对电路有明显的影响。

网友B:
从照片看,该电感并未完全断路,仅是电感量减小,且电感量减小并不大。
电路中,有些元件数值要求很严格,误差只允许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有些元件则是误差20%也没关系。甚至有些元件数值是单方向有限制,另一方向几乎没有限制。还有些元件,是为了预防某种情况出现而设,此种情况未出现时此元件就没有用处。
楼主的电路,有可能属于元件误差很大也没有关系,也有可能属于仅单方向有限制。

楼主:
这是一个升压部份电路的电感,电感值应该还是在误差范围内,所以测试时没有多大变化。

网友B:
4楼:
贴这段有什么用?

网友C:
有些元件在某些位置,参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对电路处理结果影响不大,如果是像电源,虑波等,因为有反馈的存在,会自我调节,得实际分析来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为有用叫呢!
看了您的贴我想到电路上面去了,所以贴了上面的。
我用电桥测试了电感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参数不一样。

网友B:
7楼:
首帖照片是顶视,未能显示该电感全貌。从磁心左侧缺口猜测,这是工字形磁心。
工字形磁心相当大一部分磁路是在空气中,照片中看你的磁心仅丢掉了上部的约1/3,所以磁路的总磁阻增加不多,电感量当然也会减少一些(估计不会超过20%)。

网友D:
怎么掉的比较关键,是受热爆掉的吗?

网友E:
这个要怎么看,是凭感觉还是仪器测.没有发现有多大的影响是因为观察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变化肯定是有的.这个电感应该还是滤波用,所以变化点对后面谐波的滤出影响不大(直观感觉),仪器测时是有的

网友E:
用电桥测试了电感也没有发现有变化,哪是因为是空载状态

网友E:
空载状态,指此时线圈中没实际工作电流

网友F:
对EMC可能会有些影响。

网友G:
只是电感的屏蔽壳掉了而已,有微小的影响,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