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32芯片与PIC单片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10-18):
如果232芯片的TTL/CMOS端的收发引脚与PIC单片机的串口收发引脚直接直连(之间未加任何限流电阻)。如此是否可行?是否会因232端的灌电流或拉电流太大造成MCU引脚损坏?请高手指教

网友A:
1、对于232的发送脚来说,MCU的TX配置为输出,232本身的TX是一个缓冲器,所以直接接没有问题。
2、对于232的接受脚来说,MCU的RX配置为输入,232本身的RX处于发送状态,如果232输出的电平不超过MCU的规约,则无问题。原则上3.3V的的232配套为3.3V的MCU,5V的232配套给5V的MCU使用。
3、虽然没有什么问题,但从设计的角度看,最好还是加上电阻,但阻值不要太大,1K就差不多了。

楼主:
多谢叶大哥,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