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公式分析

楼主(2011-10-18):
http://www.hcsindex.com/blog/taoxianfang_205956.html

这时陶老师的一个网页,求助 公式(4)的推导过程(我疑惑在为何式中会多出ui项) 以及 公式(5)中UP-的物理意义?

网友A:
建议看电路基础教材有关一阶电路部分,例如邱关源《电路》第七章第六节。

网友B:
公式4是针对初级来说的,除了耦合,还有本身的励磁电感,我的理解是这样的,5的意义就应该是加在励磁电感上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串电感充放电公式吧 ? 这个我知道,我的推导是这样的: 对公式(4)
对次级电流 ,以关断时刻作为t=0起始,其初值t0_=(Ui/L1)*ton,而后iL2(t)以公式
iL2(t)=(Ui/L1)*ton*[e^(t/x)]指数形式放电。x=L2/R。
显然此时UL2(T)=iL2(t)*R  (由于次级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故UL2(T)上正下负),并且由UL1=UL2,故UL1(T)=iL2(t)*R=R*(Ui/L1)*ton*[e^(t/x)],且虽然此时开关断开,但由同名端,UL1仍与UL2一样上正下负。
请问 maychang老师 我错在哪里?

网友B:
为什么是上正下负呢?右边的图不是给了电压波形了么?

楼主:
为什么是上正下负呢?右边的图不是给了电压波形了么?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说我错在哪里?

网友B:
我觉得你是不是没有把初级的励磁电流算进去呢?断开的时候,初级的能量都跑去哪里了呢?

楼主:
我觉得你是不是没有把初级的励磁电流算进去呢?断开的时候,初级的能量都跑去哪里了呢?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正常的反激变压器吧 ,K闭合时 只要输入有电压 立马输出就有了,而当K断开时
先前的能量只能次级释放

网友B:
对啊,那么次级释放的能量没有从你的公式里面体现出来啊

楼主:
对啊,那么次级释放的能量没有从你的公式里面体现出来啊
引用 网友B:

"而后iL2(t)以公式
iL2(t)=(Ui/L1)*ton*[e^(t/x)]指数形式放电"

网友B:
我想着想着,现在也不知道Ui是怎么来的了

楼主:
...我觉得这网页里好多错误,,,尽信书不如无书啊

网友B:
对的,自己推出来的才是王道,呵呵

网友A:
完全同意13楼omi_l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