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1-10-18):
.怎样用逻辑向C中写数据啊?  是通过哪个函数还是哪根信号线吗 ?

网友A:
软核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GPIO

楼主:
就是软核   我会从C中通过Xil—Out()函数将逻辑中的bus2ip_data置数     但怎么将逻辑中的信号写入C中啊?谁帮忙具体说一下!!

网友B:
这里的逻辑是指你自己的RTL 模块吗?

网友B:
应该是用Xil_In去读

网友C:
:L,没明白。

网友B:
我也是猜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解决了  是通过slv—reg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