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发射器天线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1-10-18):
有一个疑问:发射器是收发一体芯片,调制格式是GFSK。出于好奇,我想量一下发射器工作的时候天线上面的波形是怎么样的。于是我量了一下,居然是几百mV的小方波(示波器交流档测的)!于是我就不明白了,载波应该是正弦波才对啊?怎么是方波呢?高手能不能解释一下?另外这个方波的幅度能体现信号的强弱吗?十分感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示波器?发射测试到的应该是正玄波。你可以用探头测试下PCB的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你测到的方波。

楼主:
这是你测量方法的问题,示波器探头的引入会导致高频PA的参数变化,需要使用专用的高频探头进行测量。

楼主:
这是你测量方法的问题,示波器探头的引入会导致高频PA的参数变化,需要使用专用的高频探头进行测量。
引用 楼主:

chunyang大哥,这个正弦波的幅度会体现信号的强度对吧?谢谢!

楼主:
chunyang大哥,这个正弦波的幅度会体现信号的强度对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