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放大增益

楼主(2011-10-18):
(无正文)

网友A:
这要看你频率高的何种程度。通常既然使用了阻容感,肯定是其寄生特性可以忽略(这可通过器件的选择来实现)。所以,设计或计算时一般无需将其等效成“高频等效电路”。

网友B: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高频功率放大电路,一般都会用到运放,看一下运放相关内容即可。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高频功率放大电路,一般都会用到运放,看一下运放相关内容即可。
引用 网友B:

高频功放未必用运放,相比中低频来说更可能采用晶体管(或相应模块)。当然,在高频下晶体管的等效模型较之中低频下有所不同。

楼主:
运放电路的交流等效需要特殊考虑吗?

网友A:
to 5L:

运放一般没有特别的交流等效模型,其频率响应特性就反映了器件的交流特性。

网友B:
这里的高频功率放大电路的频率为多少以上,是40MHz以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0k-2MHz的频率

网友B:
好的,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klchang老师,这个频率下的交流等效需要将电感、电容等效吗?

网友B:
以三极管为例,在不同频率下的交流等效电路不同,具体可参看《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童诗白、华成英主编。
100k-2MHz的频率应该属于中频的范围。一般来说都是将有源元件等效为电流源或电压源与无源元件(电容、电阻),含有电感的等效电路我还没有看见。
至于运放的等效电路,根据其实现功能的不同,等效电路也不同,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下面关于高低频的分界摘自电子工程专辑互动社区,如下
高低频划分
极低频 ELF 3KHZ以下
甚低频 VLF 3---30KHZ
低频 LF 30---300KHZ
中频 MF 300---3MHZ
高频 HF 3---30MHZ
甚高频 VHF 30---300MHZ(电视1---12频道)
特高频 UHF 300---3GHZ(电视13频道以上)
超高频 SHF 3G---30GHZ

高频低频是相对概念也是绝对概念
1,说它是相对概念:
2.5G是低频还是高频?估计很少有人会说它是低频。这岂不是一个绝对概念吗?
否,其实我们在说它是高频时,心中已经有一个比较值,比如,可能是我们经常搞音频或无线电射频的缘故。
如果你一直在从事微波领域的工作或光通信,你还会认为2.5G是高频吗?
诚然,2.5G的许多问题可能是你在100兆时就没有遇到过。我们当然有理由说它是高频,难道它不比100兆高?无论如何,心中还是在进行比较。
正因为如此,一般我们最好不要说我有个甚么高频问题无法解决请某某大侠帮忙!而是直接了当的讲我在那个频率范围,有个甚么具体问题,那里还不清楚,需要帮助。
2,说它是绝对概念,也仅仅是一种约定
频率按照规定划分,以便有专业的交流语言:
超低频:0.03-300Hz
极低频:300-3000Hz (音频)
甚低频:3-300KHz
长波: 30-300KHz
中波: 300-3000KHz
短波: 3-30兆
甚高频:30-300兆
超高频:300-3000兆
特高频:3-30G
极高频:30-300G
远红外:300-3000G

网友A:
就电路分析和设计方法来说,高低频率的划分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1)寄生电抗(主要是容抗),2)分布电抗

寄生电抗主要是看其与电路器件的参数相比是否可以忽略。阻容感的寄生电抗相比其器件参数来说在很大的频率范围内是可以忽略的,所以高频电路的分析中通常不会考虑阻容感的寄生特性(若真非得要考虑的话,基本也就不会使用它了,代之以其他方式)。晶体管由于存在结电容和密勒效应,所以其情况就不同于阻容感,必须区分其直流(或低频)和高频模型。区分标准以其相应的二端口网络参数随频率提高是否明显变化,以至于不能再利用直流(或低频)模型。运放情况相对独特,一般的电压反馈型运放的频响较低,基本在低中频开始就必须考虑其频率响应特性,到了高频基本就没法用了(高频下通常使用电流反馈型运放)。所以,运放无明显的高低频模型之分,只有相应不同类型的器件与之适应。

分布电抗则是要看器件和导线电尺寸了(用信号波长度量的尺寸),一般认为电尺寸在十分之一以下的可以按常规的集总参数电路的方法处理器件和电路。现代阻容感和晶体管的制造工艺基本能确保其电尺寸在非常宽的频率范围内小于十分之一(3GHz的空气波长为100mm)。所以,除了电缆和导线外,一般器件在高频下都不会去考虑其分布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HWM老师的详细讲解!!!下次有问题了还来:P

楼主:
“一般我们最好不要说我有个甚么高频问题无法解决请某某大侠帮忙!而是直接了当的讲我在那个频率范围,有个甚么具体问题,那里还不清楚,需要帮助。”
谢谢klchang老师的认真讲解!那下次有问题了就直接了当的问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