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这两个模拟电路作用

楼主(2011-10-18):
这是一个测电流采样电路,IA-ad端最后输入到DSP的模拟输入通道,我想问这两个电路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使用一阶和二阶有缘滤波有什么好处?

网友A:
第一个电路放大倍数是2倍。其输入端的R505和C501是一阶低通滤波。
第二个电路好像是二阶有源滤波,输出端的R404和C403又加上一阶低通。通带内增益为1。

网友B:
对于1.jpg,ISA通过电阻把电流转换为电压,再用运放2倍同向放大,同时增强电路带载能力。
对于2.jpg,ISA-IN经过单位增益的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RC滤波器,二极管钳位电路,再送到DSP进行处理。

网友C:
图1先电流流过电阻,变为电压然后经过了1/6的电阻衰减,和一阶低通后,然后通过2倍同相放大.
图2又把图1的2倍输出电阻分压为1/2后,然后在经过2阶的有源低通,一阶RC低通,二极管嵌位后送入adc

网友D:
图一中R501-504是取样电阻,R505,C501是低通滤波,然后反向放大;
图二应该是有源滤波在加一次反向;

楼主:
用300A霍尔采集的电流,最后输入到LA-ad的电流大约是多少,如何计算??

网友B:
其实最后输入到DSP的信号为电压,而非电流,这一点LZ可能理解错了。前面通过电阻的分流和分压后,电压经运放2倍放大,经滤波器后,电压幅值基本不变,直接送到DSP中。在计算电压幅值时,需注意在进入二阶低通滤波器之前,有一个上下拉电阻,最好先运用戴维南定理对其进行等效变换,再计算电压幅值。

个人理解,若有错误,敬请指正。

网友E:
起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