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线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10-18):
(无正文)

楼主:
还有布成这样粗细不一致的线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对于3.jpg和4.jpg看起来像在焊盘上打过孔,这样做不好,可能会使焊锡流到板的另一面。
至于5.jpg,布成这样粗细不一致只是为了保证线之间的间距(默认为10mil)

网友B:
来个高手说一下5.jpg那板是什么类型的,没见过那样的啊,貌似很牛的啊,我不太懂,关注中

网友C:
很明显想让那些线都走的尽量粗一些,结果水平方向空间不够了,只能细一点将就一下

网友D:
我做过PCB,其布线是以我们需求来确定其PCB尺寸的。你所说的有的粗,那是应我们需要来控制线宽的,在做PCB时,为达到我们所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线细点就是为了节省空间,其次,为了节约贵金属。
至于3图4图,明显是双面板或多层板,其灰色部分为一介孔,二介孔,三介孔等,其主要作用就是连通上下层板。4图2/6线应该有外延,有时候线做长点是为了插件空间问题。

网友E:
3 4 图片,应该是增加插件位置的铜皮付着力,尤其是单面板的时候,图中看起来就是单面板 这种做法对于低速类板子无所谓,高速板子尽量就不要这么干了,(高速类也不用这种接插件的)
5 芯片引脚间距不够,出线按引脚间距出,到外面打弯的地方再加粗。比如说BGA布线,一般都设置了区域规则,BGA附近的线4mil 间距4mil 出了BGA区域,线宽5mil 间距5mil 一个道理。

网友F: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
p?goto=findpost&pid=1941454&ptid=277282]7# jjjyufan

高手又学了一招

网友G:
第一个增加附着力,有利于避免焊接过程、维修中引起的焊盘脱离。
第二张是尽量加大走线,但有些地方空间不够只能挤了。

网友H:
同意9楼。有的高温板子,故意弄成长短边的过孔,更牢靠。5.jpg没什么意义。

网友I:
没好处。 有的地方没办法 只能用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