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各位,废话不说,请看图,设计CAN总线智能控制器

楼主(2011-10-18):
最近设计CAN总线智能控制器,用STM32芯片,上边已经标出来了,关于电源部分很是头疼,有没有人关于这方面给我点意见?需要修改什么地方?用我设计的哪里有问题啊?还有就是在主芯片复位电路上,有些朋友说不好,让我用三条腿的那个电容,有谁可以告诉我是什么电容?在采集八路模拟信号的时候,用TVS管不好,谁可以帮我出点注意看看用什么器件可以更好一点,来保护后级电路!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晰,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B:
我表示遗憾,看不到图!:L

网友C:
图片要下载的

楼主:
就是说,这是一张整得电路图,要在电源设计方面进行修改,麻烦你们看看各个器件电源设计哪里不适合!

网友D:
个人感觉  TVS 放在输入端,没有什么不好,如果端口保护上还是不放心,用个高阻的运放做跟随器吧。
最下面的 LM393 驱动 MOSFET 是有问题的,因为 LM393 是 OC 输出,只能输出低电平,所以要加个上拉电阻。
感觉楼主还不大熟练,做技术不能道听途说。充分听取别人的意见固然很好,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主见,对于在设计中使用的器件,充分了解它们的特性,多看它的 DATASHEET。

楼主:
6# airwill 你好,TVS放在输入端,那漏电流怎么处理呢?确实不是很熟练啊,00,我在驱动场效应管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