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编程问题

楼主(2011-10-18):
用Creator时选择了production,但是到progrmmer里面怎么又是ES3?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IDE都是最新的。

网友A:
贴图看不太清楚呢,是我网页的问题么

楼主:
点击图片

网友A:
会不会是你一直在debug模式下编译调试,但HEX文件却是在release文件夹里提取的?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的确挺奇怪的,我用开发套件试了一下,即使在CREATOR里编译时选的是ES3,而目标芯片是production版本,用programmer烧录也没任何问题。我的programmer版本是3.12.5.868

网友B:
点了之后可以拿滚轮看,呵呵

楼主:
不是debug的问题,我根本没有选release。读、擦出都可以,就是写有问题。要不你帮我编一个CY8C3446AXI-099的HEX文件(空程序),我烧着试试。

网友A:
可以,稍等

网友A:
编好了,试试看,HEX不让上传,你下载后解压缩一下吧

楼主:
用你的程序显示:The hex file does not match with the acquired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device

网友A:
可否把你目标芯片上刻的字抄给我

网友A:
这是我选择device的界面

楼主:
不是不是,显示是和第一张图一样的。我觉得是IC坏了。我用个新的试试看。

网友C(2012-03-31):
你好,你们的问题解决了么,我和你们一样的情况,也是显示的 the hex file does not match with the acquired device……第一次接触PSOC3,望指教

网友D:
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你们手头上的样片版本比较老,有可能是ES2或更早的版本,而你的工程选用了ES3或者Production版本的芯片,会出现这种情况。必须要更换量产版的芯片。或者是编译工程的时候,选择ES2的版本,具体选择的方法请主意12楼贴出的图片的右下角,有一个Production的下拉菜单,点击它然后选择ES2就可以了.

网友E(2012-12-25):
我的也是:The hex file does not match with the acquired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device
问题发现,这个怎么解决啊?:
1:
CY8C3244LTI-xxx,这个xxx有8种(123,127,130,135,151,152,161,168)

而psoc creater 2.1 sp1 的Select Device里只有两种(123和130)

2:
psoc creater 2.1 sp1  的Select Device里的CY8C3244LTI-130的JTAG ID 是0x1E082069,

而芯片CY8C3244LTI-130ES2,读出来的是0x0E082069

网友E:
右下角没有那个Device Revisions:PRODUCTION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