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诗白教材中的质疑(有关改进型恒流源)

楼主(2011-10-18):
此图片加射极输出器的电流源 童诗白模拟电子第四版191页它说加这个Re2电阻是为了增大T2管的射极电流,提高T2的放大倍数。我不明白,放大倍数固定的,怎么增大电流就增大了T2管的放大倍数呢,那么图片上的这个Re2电阻作什么用呢?谢谢

补充:我已经困扰了3天,求大家救救我吧,我不想失眠了

网友A:
不见图....

翻看了童诗白的书,其中镜像电流源上加了一个射极跟随以减小分流对电阻Rc上电流的影响。如此可以使右边管子的Ic更精确地等于流过Rc上的电流。

网友A:
注意看177页上的式子,原来电流误差是和1/β成比例,加了射随后基本和2/((β+1)β)成比例。显然误差小了几乎β/2倍。

楼主:
2# HWM 我明白你说的,可是我问的是:R2,就是两个BJT中间引一个电阻接地他起的作用。还请麻烦耐心指路

楼主:
3# HWM 我明白你说的,可是我问的是:R2,就是两个BJT中间引一个电阻接地他起的作用。还请麻烦耐心指路

网友A:
to LZ:

R2的作用是增大射随器的电流(即工作点),使其电流放大倍数增大。另外,R1和R3则是比例电流源的两个发射极电阻。

楼主:
7# HWM 我把原图搬来了。你再详细解释下可以吗?劳驾了,大师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增大电流就可选用放大倍数更高的T2管,即T2的放大倍数提高了

网友A:
to 8L:

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177页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若那里看不懂,可以具体的提出。

网友C:
楼主需要知道,晶体管的放大倍数并不是固定的。除了温度影响,晶体管的工作电流(工作点)不同,也有着不同的放大倍数。一般来说,小功率晶体管的工作电流在0.1mA~10mA附近,放大倍数可达到最高。小于0.1mA或大于10mA,放大倍数都会降低,详细情况可参阅晶体管的规格书。
楼主位的图中,若Re2缺失,T2的工作电流显然是T0和T1的基极电流之和,电流在uA级别,工作点不佳,放大倍数也小。

网友D:
放大倍数不是固定的,会受C极电流的影响,而且放大倍数与C极电流的关系不是单调的,有一个极点.
如下图:

楼主:
10# HWM 本来讲的就不清楚才问的,希望认真对待我们每一个小人物的大问题

楼主:
11# ljm810010 这么复杂吗?beta也是变的话以前学的分析BJt的方法不就不全面了?

楼主:
12# virtualtryon 这么复杂吗?beta也是变的话以前学的分析BJt的方法不就不全面了?

网友A:
to LZ: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β不是个无条件的常数,其与温度和工作点有关,工作电流过大或过小β都会减小,而这里的R2就是让其工作电流不至于过小的对地并联电阻。

网友E:
我认为说Re2加大了T2的放大倍数这一说法有欠妥当,这个电路对比一下典型镜像电流源电路的不同点1在于T2,不同点2在于Re2,
1首先T2的加入有助于T0处于放大状态。
2Re2对于T2来说构成射极反馈,有利于稳定工作点,没有Re2也有T0,T1的rbe,然而rbe的等效电阻是可变的,
射极反馈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相对来说我认为Re2是为了稳定T2的工作点!

网友A:
to 17L:

此理解不对....

若没有T2,由于T0和T1的基极电流是从T0的集电极电阻那里分来的,因此Ir1和Ic有差别。加入射随管T2后,分流电流降至原来的1/(1+β),这样一来大大地降低了Ir1和Ic的差别。但由于T0和T1管的基极电流之和很小(是电流源电流的1/β),所以T2在此电流下的电流放大倍数相当低,前面所说的作用就不太明显了。为此,对地并入R2,以提高T2的电流,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它的电流放大倍数。

至于你说的“稳定T2的工作点!”(即负反馈)基本不成立。注意这里存在两个并联的对地PN结(T0和T1的be),且正向偏置着,动态电阻非常小。

网友E:
to 18L,Ir1与Ic的差别我认为是个次要问题,恒流源关键还是要稳定,T0,T1 VBE的变化,β的变化对结果的影响又怎样,否则仅仅为了追求Ir1与Ic无差别,可以如下设计,T0_c,与T0_b通过二极管相连,T0_b通过一电阻2R/β接到VCC,这样就能有很好的补偿!
而这个电路里,T0、T2Vbe对恒流值的影响是很大的,T2Vbe是多出来的一个变化量,假设温度上升10C,Vbe下降约20mV,假设VCC为5V,这个变化量为1/250,已经与β值是同一个数量级上的变化,再去追求所谓的分流降为原来的(1/β)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F:
有搞制冷的没有

网友A:
to 19L:

你这是对镜像电流源本身的误解....

镜像电流源是个电流跟随电路(类似电压跟随,不同的是其为电流模电路),要求的是电流跟随精度而非自身。通常一端会有个电流源(信号源)串入,然后将此电流源电流传递到另一端。所以,在此强调的是左右电流的“同步”,而非“稳定”。

网友E:
LS,我认为不管是什么应用,稳定都是个必须考虑的参数。

网友D:
有下面两个关系式成立
IE2+IC0=(Vcc-2VBE)/R
(IE2-IC0/beta)=VBE/RE2;
其中beta与IE2有关,
所以IC1=IC0=((VCC-2VBE)/R-VBE/RE2)*beta(IE2)/(1+beta(IE2))
IC1与IR的相对误差定义为
e=|IC1-IR|/IR=(IR+VBE*beta/RE2)/(1+beta)
de/dbeta<0
可见beta越大,e越小,IC1越接近IR。
所以要提高beta,而IE2在一定范围内越大,beta越大。所以要加R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