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736电流上不去??请教板主

楼主(2011-10-18):
我按上传的原理图接好后发现有下问题:
1,恒流输出在1。5A左右芯片温升很高
2,按资料上说电流可以做到3A,恒流精度可以做到+-4%
现在我调到2。5A就会热保护

网友A:
能输出3A,并没有说明在任何条件下都有3A输出。

网友A:
我想最大输出3A,应该是指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某个电压值时的条件下吧。

网友B:
对,标3A是指在某个电压值的,不同电压值,芯片工作和里面mos管的损耗不一样,温度也会不一样的,所以不一定可以做到3A

网友C:
输入输出电压多少也不说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了输入电压是36V,输出负载电压测量为33V

网友C:
怎么没看到你的续流二极管?是不是也没加散热片?
按你这数据,占空比基本要到100%了,就是线性工作方式了。
1.5A时损耗是芯片的损耗大概是1.4*1.5=2.1W(不加散热片的话,芯片温升=94.5度,环境温度25度的话,结温119.5度)。
2.5A时损耗是1.4*2.5=3.5W(不加散热片的话,芯片温升=157.5度,是该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