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FIFO进行局部的操作

楼主(2011-10-18):
刚接触这块芯片,现在做到FIFO这块,有点棘手,用KEIL   C写的固件,配置好的端点和FIFO能进行哪些操作,例如FIFORESET等等,能不能进行FIFO间的拷贝或覆盖,能的话能不能对FIFO进行局部的操作。

网友A:
不是很懂,帮顶

网友B:
ezusb内的fifo不需要你自己控制。

网友C:
你只要从里面读数据或者写入数据。fifo的控制cypress公司没有开发给用户。

网友D:
如果你使用FIFO接口,是不需要你自己来控制FIFO本身的操作的。如果是使用GPIF, 则可以对接口的读写进行编程设置。

网友E:
现在已经是CY7C68013A了。 Cypress官方网站上有参考的代码和例子程序,建议下载仔细研究一下,很有帮助。

网友F:
简单说,FIFO模式的话用户不能对其进行控制,只能写寄存器对其进行配置,配置好后,out就会开始发数据,In端收数据。当FIFO满了就会向USB Host端发送一个传输请求。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其实对FIFO的操作,你只需要配置好IN和OUT端点,最重要的是端点的容量,以及缓冲区的个数,设置好了好,只需要在对应的EPXFIFOBUF里面写值,就发送或者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