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pragma怎么编译不过呢

楼主(2011-10-18):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 CVAVR 的中断服务程序例子:

interrupt [17] void timer0_isr()
{
EIFR=0x01;
EIMSK|=0x01;
TCCR0=0x00;//没有时钟,T/C不工作
}
interrupt [3] void ext1_AD()
{

#asm("NOP")
re_flag=20;
read_spi();//led_norm=!led_norm;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_handler:15 是 ICCAVR 的中断服务写法

网友B: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_handler:15 是放前面吧,怎么放在后面?是不是开发平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