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用脉冲控制总线上节点选通的装置

楼主(2011-10-18):
因为可能用于生产,所以总线上挂载的节点要求千个左右,每个节点的成本就很成问题,请问那些控制芯片可以完成脉冲计数且较为廉价可靠,那位大侠推荐一下

网友A:
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楼主的思路方向也不可取,应该使用CAN或485接成树形拓扑然后靠多级协议栈来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方法是对的,但是实际应用中这样的方案行不通,节点数太多,从节点的成本需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这个装置的目的在于简单可靠,且要连接千台左右的设备

网友B:
每个节点要多少成本你能接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方法是对的,但是实际应用中这样的方案行不通,节点数太多,从节点的成本需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这个装置的目的在于简单可靠,且要连接千台左右的设备 ...
引用 楼主:

当然行的通,而且是最低成本的方法,注意是树形分级拓扑,每个分支都在许可的范围内,用其它方法只会更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连接线路用树形拓扑,然后自己写协议?那有这方面的实例么,我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比较迷茫。

现在在想脉冲计数的方法,想用cpld和pic单片机结合计脉冲,与事先存好的阀值比较,如果相同,则选通,如果不同,那么忽略。这种方法感觉也可行啊,现在的难点是线路的最大距离能到多远,还有差错校验的机制。

关于协议这个东西,有点摸不到门,看了一些资料,感觉协议就是选通的一种机制,就像我上面说的计脉冲数然后比较,是不是也算一个简单协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写的很清楚,千台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可以采用类Modbus协议,领会其思想即可,Modbus是典型的一主多从式协议。

网友C:
数码多址?令牌式循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找个例子,我是新手,对这方面比较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