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STM32+K9F1208U0C搞不定,高分求助!发现灵异现象!

楼主(2011-10-18):
按万利开发板做了个板子,STM32F103ZE+K9F1208U0C,发现大量的坏块,用标准擦除程序,4096个块估计有300个有页擦不掉,而且是随机的,这次测是这些块,下次测是那些块。
擦除和写都有一个问题,操作完成了,去读回数据,有的扇区就不对,多读几次,就对了,但下次上电后经过校验的有的扇区又不对了,
这个片子工厂里其他同事也在用,配STC11L08,还算能用。所以应该不是质量问题。板子的延时加到了极点,如下,还是不行。
  p.FSMC_SetupTime =0x09;//0x1;
  p.FSMC_WaitSetupTime = 27;//0x3;
  p.FSMC_HoldSetupTime = 48;//0x10;
  p.FSMC_HiZSetupTime =    9;//0x1;
它和一片IS61LV5128AL共一个总线,
那个SRAM读写还正常。怀疑干扰,把速度也降了,没用。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p.FSMC_AddressHoldTime = 1;
  p.FSMC_DataSetupTime = 2;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p.FSMC_CLKDivision = 1;
  p.FSMC_DataLatency = 1;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有大侠说要在读主和读付里加延时,也加了,还是一样。
    /*!< Calculate the size    */
    size = NAND_PAGE_SIZE +    (NAND_PAGE_SIZE    * numpageread);
    for(i=0;i<2000;i++);        //下完命令要有延时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 GPIO_Pin_6)==0);
    /*!< Get Data into Buffer */
    for(; index    < size;    index++)
    {
      pBuffer[index]= *(__IO uint8_t *)(Bank_NAND_ADDR | DATA_AREA);
    }
搞了一周了,实在是没辙了,求助!!!!!

楼主:
有什么标准可以确定是片子的问题么?
给个可用的程序?

网友A:
估计都去参加研讨会了:lol

网友B:
用示波器来看波形,如果有逻辑分析仪就更好。可以用排除法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多拿几块板子进行检查

楼主:
现在在现场,除了催促和一台电脑外,啥都无啊!急啊!

网友C:
这类大容量的 NAND FLASH 都有这样的问题。
通常因为容量太大,不可能保证所有单元都是好的(太容易出现瑕疵了)。
所以在应用中应该进行测试(知道u盘为什么要量产了吧),然后把性能不好的或者坏的做标志,以后不再使用。

网友D:
这是小容量的NAND吧。。。。
看LZ的片子是SLC的
如果质量上没问题。此片子肯定比MLC片子好!
然而STC+此芯片又能用。。这怎么解释?

网友B:
这是小容量的NAND吧。。。。
看LZ的片子是SLC的
如果质量上没问题。此片子肯定比MLC片子好!
然而STC+此芯片又能用。。这怎么解释?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小容量、小页的NAND,看了一下它的datasheet,是SLC。一般来说这种SLC很少有坏块(常常某些block里面1个坏块也没有),当然前提是它必须是新的正品。

楼主:
也许,只是也许,同事用的没校验,我是对写入的单个文件再做CRC32校验的。
也许,只是也许,片子给我做测试写坏了,毕竟写了几天了,
有几个片子,22秒的超时时间都好多块老认为超时,如果认出是坏块也就算了,问题是写进去了也单个页校验通过了,过一阵子再读,就不对了。绝对不是一个位的错误,ECC算法加了,也测试过,算法是可以纠正单个位的错误的。
现在的临时解决办法是以空间换可靠性。 同时写4个备份,读的时候一个不行读第二个,第二个不行就第三个,就这样还有块读失败,就报废板子,先交了工再说,好在基本上文件都是只读的,只要不错,以后都不会错了。回公司再仔细研究吧,

很怀疑 “前提是它必须是新的正品。

网友B:
“片子给我做测试写坏了,毕竟写了几天了”

如果是新的正品,几天应该不会坏

网友E:
怀疑上下电过程中的时序问题
在NE脚上加个10k上拉到电源

楼主:
回去慢慢研究吧!先结贴了。

楼主:
有些眉目了,发现只要页写入的第1个字节是0xff(有的板子bf,cf,df,ef也有此现象,写0xff就一定有),就会发生后面的一个字节被吞掉的现象。即写入 ff,01,02,03,04,05.....读出来就是ff,02.03,04,05.......。这个故障是可以重现的。可以通过软件绕过去,但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D:
LZ,,我这边有原装进口的
需要的话,送你几片

网友F:
p.FSMC_SetupTime = 0x1;
  p.FSMC_WaitSetupTime = 0x3;
  p.FSMC_HoldSetupTime = 0x2;
  p.FSMC_HiZSetupTime = 0x1;

楼主:
回去拿示波器看。

网友G:
或许此总线先不要接其他的FLASH试是看看,同一总线用多片FLASH控制时序可能会打架

楼主:
这个总线上接了K9F1208和61LV1024

楼主(2012-01-31):
把61LV5128拆了后,情况更严重了,发现是信号完整性问题,把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改成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上下沿速度的问题,不是延时问题。所以改等待时间没啥用。

网友H:
异步总线的存储器也会有信号完整性问题?
那说明板子设计有严重缺陷,比如电源啥的,

楼主,修好没有,卖我一块

楼主:
我的RAM和NAND 走线是Y型的,这个的确是个问题,电源也的确有点细,但用根粗线飞到LDO也一样。主要还是上下沿50兆太快了,换10兆就好了。

网友I(2013-09-12):
我做fsmc的时候 查了一些网上资料 都建议用50M GOIO输出  怎么会问题出在这里??请指教

网友J:
多半是总线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K:
问题解决了就好   用示波器   好好查一查波形   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测试一遍   心里就有底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