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流在10nA时用什么运放啊

楼主(2011-10-18):
各位大侠好:如题,在输入源内阻很高时,我在选择运放时主要考虑哪些参数,而且偶只能用便宜的运放  我的输入电流是低频

网友A:
我喜欢用LMC6062,类似的例如LMC6082等,Ib都非常小。

网友B:
尽量设计成反馈端不影响输入信号,反馈端与输入端不相连(不并,不串)

网友C:
AD594等超高阻输入阻抗的运放

网友D:
可以考虑AD820AR

网友E:
JFET输入构成的运放应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