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MCU的端口中断是独立

楼主(2011-10-18):
4BIT MCU中哪些MCU的端口中断是独立

网友A:
听说以前大部分是没有外部中断的,只有端口中断

网友B:
端口中断是有条件限制的,就是其它所有输入口都必须回到同一电平后才可以触发中断

楼主:
嗯,否则新的中断就无法产生

网友C:
下降沿触发的,所有输入口必须回复到高电平后才可以有新的中断触发

网友D:
听说后来版本可以了

网友E:
69P42有限制的吧

楼主:
独立的呢

网友D:
69P55独立

网友F:
看相应的中断寄存器是否有分出各个位的中断使能及中断请求标志

网友G:
早期的4位MCU的I/O中断会是相互影响的,后期新出的都是独立,即I/O中断每个口可以独立设置

网友G:
恩,仔细查看规格书你就会发现相互独立的都是有每个I/O单独设置的

网友D:
对的,例如SH69P55A的388H,389H,38AH,38BH这4个寄存器

楼主:
嗯,我再看看datasheet吧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
现在还有4bit的mc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