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二阶滤波电路

楼主(2011-10-18):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解电路即可(无源相对来说更为简单),求出输出和输入电压之比(即传递函数),然后令其模方等于1/2(半功点)求解频率。

网友B:
无源滤波二阶RC和LC电路可分解两个一阶串联一起,分别计算一阶RC或LC电路截止频率即可。但需要注意只有在空载时,才有 fp=1/2πRC(RC滤波器) fp=1/2π*sqrt(LC)(LC滤波器),若接负载,还需考虑负载对无源滤波器截止频率的影响。

建议参考下面的资料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0745&highlight=%2B%2Btyw

此为个人理解,若有问题,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