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中焊盘制作求教

楼主(2011-10-18):
刚入手candence,之前只画过AD的双层板,有几个问题是AD中没遇到过的,一直很困惑,望各位指教:
1.直插焊盘一定需要添加内电层吗?添加与否什么区别?
2.单层板,双层板,4层板...不同层的板子,焊盘可以通用吗?如果在4层板中2层是电源层,5层板中4层是电源层,flash怎么设置呢?
3.过孔也需要提前制作好,那么通孔,盲孔,埋孔怎么在不同层数的板子中做到其通用性的?或者说是需要不同层的板子制作特定的通孔库?

可能有些问题问的很幼稚,但是的确困扰小弟多时,求指教。

网友A:
一定要添加内电层焊盘的,
可以通用
孔都要提前做好,盲埋孔也要提前做好,(根据你设置的导通层数来定)

网友A:
thc1r00d0r60.rar (1.02 KB) 给你个样,自己照葫芦画瓢

网友B:
:P新手学习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正片负片内电层的焊盘是不是不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电路板上,你给的例子上定义了一个内电层,没有定义层这是不是说在焊盘具有网络属性后,可以根据网络属性自动连接到适当的板层呢?(例如焊盘是GND,这次安排GND为2层,下次安排GND为3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欧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