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开关电源板,请教电气间隔距离

楼主(2011-10-18):
以前都只是画画普通MCU控制的低压产品PCB。最近公司走了个搞硬件的,老大叫我顶上画一款开关电源PCB。。。发现很多不懂,向大家请教。
      以前也知道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说法,本来想以这两个说法提问,但在论坛上搜了一个帖子,改变了我的看法,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93401&extra=&highlight=%E7%88%AC%E7%94%B5%E8%B7%9D%E7%A6%BB&page=1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只针对安规?现在我先不考虑那些,我想知道的是我布线的时候,元件与元件,线与元件,线与线之间的电气间隔距离要多大才合适?而不会因为强电(220V)而击穿。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A:
如果你想了解清楚,你应该看安规,如果你想大致了解,可以上百度一下

楼主:
谢谢上面的老兄,不过安规好像是针对人身安全的。我现在想了解的是PCB走线间的距离多少合适而不会出现击穿短路的情况。

网友B:
开关电源板,首先 普通的器件,你按常规的来摆
需要注意的是:零 火线间的距离 5-10mm 如果小于5mm 中间开槽
变压器部分也要有5mm
最后,摆件的时候注意,线不要绕来绕去,尽量最短 最粗。

网友A:
安规里面有要求的,不是你想放多近就多近的,看来你是没有看过安规,不只是人生安全的
3# 康康同学

网友C:
结合安规,最好找个软件仿真,看符不符合要求。

网友D:
至少要保证100V/mm!

楼主:
嗯,安规我看得很少,安规好像很多,就说国标吧,都不少,也不知道看哪份.

楼主:
我的板上有个贴片电容是市电220V整流后的一个104/500V的电容,封装是1812的,照你们的说法,100V/mm,那岂不是我这个贴片电容不能用?因为1812的脚距不到3mm.。那厂家又设计成这么高电压干嘛呢..

网友A:
其实百度上有的啊,我以前都找过,那里更全一点,但是这里更专业一点而已,如果你要求不是很高,可以上百度知道那里搜一下,这样才方便快捷

网友E:
安规哪里看?

楼主:
各位兄弟,安规方面的文献不是一般的多啊,看哪份啊。

网友F:
你们公司搞电源的跑了?
要不要招兵买马啊?在不在深圳?
1# 康康同学

网友G:
这个属PCB污染等级的要求

网友H:
走线间距输入到压敏、防**等浪涌吸收器件前,尽量保证1mm/1KV间距,之后间距可以适当减小,但不宜低于1mm。器件与器件距离,要根据你实际原理图来了,注意一下功率器件和电容别靠太近。

网友I:
走线间距输入到压敏、防**等浪涌吸收器件前,尽量保证1mm/1KV间距,之后间距可以适当减小,但不宜低于1mm。器件与器件距离,要根据你实际原理图来了,注意一下功率器件和电容别靠太近。 ...
引用 网友H:

这个距离要过认证的话 基本上不可能 大部分认证要求保险丝前是2-2.5MM  初次级4-6MM  输入对大地2.5MM  输出对大地1MM

楼主:
画了一天的PCB,布局反复了好几次,头晕脑胀,上论坛来跟大家讨论问题..那个不亦心兄弟,我们公司已经招了很多助理工程师了,听老大的意思是不打算再招了,像是想把我叫去搞那一块。

网友J: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样的吧?L/N间距不小于3mm,变压器等关系到初次级间距的做好不小于7mm,有的是要求不小于6mm,主要看你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大于7是绝对可以的。

网友K:
pcb专业制作,0750-3955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