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接地,或钻孔在PCB上怎么和原理图对应呢?

楼主(2011-10-18):
大家好,刚才用PADS2007做miniusb母座时发现我用了11个焊盘,5个是USB线,2个安装固定孔,4个外壳接到,都是用的焊盘,但是我的原理图上只有5个管脚,这个要怎么对应上呢?不知道该怎么对应了,PCB的焊盘比原理图的管脚多要怎么处理呢,谢谢大家啦!

网友A:
修改原理图库,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你把原理图的LOGIC文件多做上几个管教,这些都是固定用的,网络悬空就行了。

楼主:
原理图上的一个管脚能对应到PCB封装的多个管脚上吗??????